辘骨机制作2 mm边是精度达不到,头痛中

楼主(2012-07-31):
求教如图该如何加工?

已展开,就不是知道如何制作截面图形,开始想用钣金辘骨机辊边,但辘骨机制作2 mm边是精度达不到,头痛中。。。

网友A:
图纸很看不淸,又没有文字说明,是加工拆边还是冲散热槽。

网友B:
看不懂
求规范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求规范图纸

要求折成截面图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很看不淸,又没有文字说明,是加工拆边还是冲散热槽。

要求折成截面图形状

网友A:
分工步可以达到要求。2mm尺寸要做上下模,尺寸线颜色最好用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工步可以达到要求。2mm尺寸要做上下模,尺寸线颜色最好用绿色。

有想过用分工步冲压,但考虑到最长的有差不多1.5m冲压模具就很长了  开始考虑是用钣金辘骨机辊压成型,但不锈钢材质太硬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