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泵,请问减压阀放在泄油路上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31):
这是主泵,请问减压阀放在泄油路上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块油路板上有溢流阀,电磁换向阀,减压阀,集成在一起,在欧洲进口设备上应用较多,本人也不是很理解,难道可以调溢流阀开度?

网友A:
建议楼主说下实际安装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说下实际安装的细节

图上表现的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网友:
很好奇,关注中,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路过 求正解。溢流阀一次压力   减压阀是不是2次调压。2个阀都是直通式的,而且不可调。个人理解

网友B:
我来说几句:
首先申明我说的不一定对,这只是我个人分析,请专家不要拍砖,但是我希望被人指正和参加讨论。
1.这个油路是二次压力调节回路。一个高压,一个低压。高低压通过电磁换向阀通断进行切换。
2.高压状况,电磁换向阀通电,低压电磁换向阀断电。
3.低压调节时候,减压阀(压差阀)上压力口接在节流子和电磁换向进油口,下压力口接在节流子和电磁换向阀出油路上,那么因为是定差式减压阀(压差阀),那么就可以保证节流子和电磁换向阀的压差总是不变,那么根据流量公(节流阀)可以肯定低压状态下压力是稳定的,因二次调压损失的流量又是稳定。
3.单向阀32做调压回路背压功能,防止在高压底切换时候,保持在差压阀下压力口和电磁阀压力口有一定压力,这样在压力切换时候,不会出现压力压力冲击现象。

楼主兄弟应该把说明书给贴出来,让小弟也来学习学习。我以前是做油路的,后来又去搞程序,再后来又去搞机械,现在搞上液压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几句:
首先申明我说的不一定对,这只是我个人分析,请专家不要拍砖,但是我希望被人指正和参加讨论 ...

You are professional hydraulic engineer.May I  make friends with you?Please add my qq:3220357

楼主:
不还意思,这是日本鬼子的原理图没给说明书。技术封锁。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减压阀有调节手柄吗?图上减压阀没有元器件代号,没有压力调整值,是和溢流阀一体的吧,还有油泵最高压力22.6,溢流阀压力20.6MPa,31号换向阀不得电,油泵是无负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