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和滑块的承载能力

楼主(2012-08-01):
请教各位社友:直线轴承和轴、滑块和导轨这两种形式哪一种承载能力要大一些。

网友A(2013-07-29):
导轨是直线轴承的大约4.5倍。(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A:
导轨是直线轴承的大约4.5倍。(

大神,具体的参数有吗?什么样的直线轴承,能承受多大的径向力?或者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