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与螺母的区别

楼主(2012-08-01):
百度上看了下有的说一样,有的说会有一点不同,但我看着实物,外观都一样的呢!所以请教下各位,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主要的还是螺距不一样!还有的就是厚度也不一样!具体看设计手册

网友:
螺距,材料,厚度。

网友:
粗牙细牙,薄厚,强度等级,材料。。。多种多样,收下螺母标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把全球螺母标准研究一下....

网友:
螺母是个总称,有不同形式的螺母,
例:锁紧螺母,半圆头螺母

网友:
还有粗制、精致之分

网友:
楼主说得是螺母与螺帽的区别啊!

网友:
螺母和螺帽的区别  我想了很久  难以描述

这么说吧

就是妈和娘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