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报警1044 STOP IN 180 DEG.TURN,在180°旋转时停止

楼主(2012-08-01):
纪和机床 报警1044    STOP IN 180 DEG.TURN
在180°旋转时停止

在主轴刀具和刀库刀具交换过程中双臂停止。(转
180°)

立式加工中 再换刀时报警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感应开关松了吧、没感应到主轴松刀。所以后续动作无法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开关松了吧、没感应到主轴松刀。所以后续动作无法完成了。

谢谢,先去调查下,不过这个问题在机床关机后再开机有好了,调查后我会发结果

网友B:
JOG模式下对ATC进行手动交换。速率开关从10%至120%。没有问题的话再换单步执行M161~M169指令。都可以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一般是刀太重,转盘转不到位居多。建议重刀不要集中在一起,分散开来放。即使要集中,中间空个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G模式下对ATC进行手动交换。速率开关从10%至120%。没有问题的话再换单步执行M161~M169指令。都可以的话就 ...

提到刀筒又想到个问题,刀盘上有24个刀筒,只有十个能换刀,生产线上的这台机床用四把刀,有时刀筒坏了,不能下降到位置,机床厂家来人修了修气缸,说是坏了,目前对付着用呢,为什么有24个刀筒,在参数里只设置了10个呢?
直接在参数里改也不行,一改就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还有这事??买的24刀位成了10刀位??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过。出厂就这样的么?是不是厂家由于什么原因特意修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买的24刀位成了10刀位??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过。出厂就这样的么?是不是厂家由于什么原因 ...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机床都是定制的,有的生产线就没事,有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