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涂布机梅花摆臂翻转机构,跟随转轴在转动的是什么?

楼主(2012-08-01):
这是涂布机梅花摆臂翻转机构上的,图中的这东东跟随转轴在转动,作为检测用。
这个东东学名儿叫什么呢?我想学习一下。导电滑环吗?

网友:
我估计你感兴趣的是碳刷。

网友:
应该是导电用的,加热或是其他元件的供电装置。

网友:
应该是分离式的导电滑环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用的

网友(2012-10-03):
朋友你是做涂布机的吗

网友:
转的是集电环,接触的是碳刷,固定碳刷的是碳刷架,碳刷架后面的铜片是导电和加压力用的!

网友:
碳刷滑环 传输电流信号,往往通过中心受电器,中心受电器内圆是铜质的滑环。外部是安装有碳刷的刷架,旋转的时候,碳刷在滑环上滑动,可以保证信号和电源的传送,不会象电缆传输因为旋转过多而搅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