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相同的速度行驶,是否可以判定发动机转速高的车排量低?

楼主(2012-08-01):
如题

比如同一型号的车,一辆是1.6的, 一辆是2.0的,其他配置都一样,都是在最高档5档,120km/h并排行驶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只能当概略推测的依据;
和行驶速度与挂档都有关系。

网友:
呵呵,这问题不对呀,要加个大前提,你所比较的两款发动机至少要是同类同系列不同排量,还需要两款车等重,等车况,外观一致,等风阻系数,呵呵。还有变速箱的5档速比是不是一样。呵呵,但是一般这些东西排量不同的车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很难达到看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