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种能耐200度高温,保持1小时的材料!

楼主(2012-08-01):
    各位社友,下午好!小弟有这么一档子事请各位大哥帮忙:我厂有一种大批量的零件需要电泳,电泳线的烘箱温度180~200度左右,零件要在烘箱里待上50~60分钟,电泳漆才会彻底干透。我要找的这种材料就是用在烘箱里作隔断用的,相当于间隔环,主要用途是分隔零件用的。简单地说要满足以下条件:
   1.能耐高温,但是不能导电!也可以是金属材料了,表面可以做处理,让它不导电就好。比如铝,阳极氧化。但是它电泳之后就变成导电的啦,可能是电泳过程中把它氧化层破坏了。一但导电就不能用了,因为它会随零件贴在一起,影响零件端面的电泳质量,甚至导致零件端面电泳不上!
   2.要求容易机加,机加工成圆环,厚度1.5mm左右;
   3.便宜:因为要用很多,大概5000个左右;
   我们现在买的高温塑料,200元一根,一根能车成120个圆环,刨去加工费,一个就要1.7元!小批量还可以,量大就吓人了!
   坛子里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小弟不才,特来请教!望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
开个简易的模具注塑,材料PPS或PPO都可。PEI最好,但原材料价格较贵。买水口料注塑,会便宜些。

网友:
性能可以远远超过,但是你预期的价格太低了

网友(点评):
如果能够接受一次性投入较大,但可以长时间不更换这样的模式,你可以联系我,QQ:29322227,李健15850265099

网友(2013-11-10):
可以用氮化硅陶瓷啊,它通体绝缘,耐高温(1300度)、抗氧化。用它来做你需要的产品再合适不过了。需要的请联系:jjmb1688@163.com ( 梅芳)

网友(点评):
梅芳你好!氮化硅陶瓷块20MMX20MMX10MM多少价格。

网友(2013-12-15):
高温聚氨酯

网友(2014-04-08):
PPS,PEI,PEEK,PI等高性能塑料
温度从200-380不等。
当然,价格不是一般材料可以比的。
对高性能塑料有兴趣的可联系我。
扣扣:3884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