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孔底孔的问题

楼主(2012-08-01):
小弟新手,不知用钻床攻螺纹时,底孔选择多大合适,于是请教了一下车间的师傅,师傅说一般底孔要留一个螺距的量,不知是否准确,请教指点!!谢了!!!

网友(点评):
下了,不过好多资料啊!可不可以简单明了的回答一下他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网友A:
底孔直径等于螺纹大径减一个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直径等于螺纹大径减一个螺距

这么说车间师傅说的是正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这么算,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C:
他说的对。这是一般切削丝锥的攻丝底孔,是按牙高率75%左右计算的。但是,不同螺纹孔深的底孔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自己看吧

网友D:
手册上面有公式的
底孔直径
塑性材料  D=D-P
脆性材料  D=D-(1.05~1.1)P
套螺纹圆柱直径
d=d-0.13P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准确的吧?十分感谢!!!!!

网友:
{:soso__2013545102487978028_2:}

网友:
普通螺纹底孔直径=D-1.08P,你最好去查下机加工手册,里面有很明确的直径尺寸及相应的公差;

网友:
和材料的塑性也是有关系的,软钻偏小,硬钻偏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面有公式的
底孔直径
塑性材料  D=D-P

支持 这个对的

网友:
底径也要考虑工件的材料吧,铸铁和钢件可就是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 这个对的

前面怎么有人说D-1.08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对。这是一般切削丝锥的攻丝底孔,是按牙高率75%左右计算的。但是,不同螺纹孔深的底孔一般是不同的。 ...

请教牙高率75%是个什么概念?一般的螺纹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面有公式的
底孔直径
塑性材料  D=D-P

恩,这个应该是最准确的吧!?

网友:
大家都知道啊,一般查表!

网友F:
一般是按公式减去牙距就是底孔,但你要看是啥材料,如是铸铁件,底孔可小点,钢件的话底孔要大点,这是因为材料的钢性和塑性不一样啊,不能对本宣科,要活学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按公式减去牙距就是底孔,但你要看是啥材料,如是铸铁件,底孔可小点,钢件的话底孔要大点,这是因为 ...

不过为什么塑性高的底孔要大一些呢?

网友:
和加工材料的材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为什么塑性高的底孔要大一些呢?

如铸铁,大家都加工过,废屑呈粉末状是吧,故底孔可用正常值或小于正常值。如45号钢,废屑呈条形螺纹状是吧,故底孔在加工时一般都大于正常值。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钢是软的,有绵性,可拉伸,如底孔偏小的话,表像是易断丝攻,其实是攻牙时余料由于积压不会断裂而会产生延伸,而你如果不留出空位给这些余料的话,它们就造反给你看。不知这样说是否可行还请各位大侠们斧正啊,哈哈

网友G:
一般我们加工都是留一个螺距的  很多客户要求只留半个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我们加工都是留一个螺距的  很多客户要求只留半个螺距

半个螺距?什么材料啊?能干出来么?

网友H:
简单计算是比如M3*0.5低空3-0.5=2.5,这个值是理论的切削丝锥底孔,挤压丝锥要另算的,这个计算公式没必要去记你要需要我记你一份底孔表不就好了~

网友: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通常你要加工M10的就用10*0.85就为螺纹底径。要加工M8的就用8*0.85,以此类推。不是所有的都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计算是比如M3*0.5低空3-0.5=2.5,这个值是理论的切削丝锥底孔,挤压丝锥要另算的,这个计算公式没必要去 ...

那就麻烦朋友你了,我的邮箱xiangzaijianghu@sina.com,有劳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给我个地址我记你一份好了,这个电子档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点评):
上面的就是我的电子邮箱,发到这里就ok了!!十分感谢!!

网友:
可以这样算   但也要看材料的的性质了

网友(2016-06-08):
同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I:
图片是我用的表格。
一般0.85*D的说法是机械制图上的要求,并不严格。你要是不确定就按照表格查阅就行了。
实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留的小一点,这样攻丝的时候可能费劲点,但是绝对不至于起不来台。

网友:
可以根据公式计算

网友:
是的,但要减去正确的螺距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I:
图片是我用的表格。
一般0.85*D的说法是机械制图上的要求,并不严格。你要是不确定就按照表格查阅就行了。 ...

这个有电子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