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轧辊弧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2-08-01):
跪求::::冷轧带钢时,为了保证带钢的板形,对待不同厚度的带钢要为轧辊磨出不同的轧辊!比如从厚度1.8mm压到1.3mm要让磨床磨出多少弧度的辊子!谁能告诉我?谢谢!!!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我现在做原材料是3.0到300的带钢,要求我做到2.2到300,这个轧辊是磨多大的,怎么计算轧辊要磨多大的

知道的可以加我QQ1334984925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不是谁随便说说的东西,你要看你的轧制规范,辊型与轧制力的设定有关系,、与宽度、多少辊的轧机等都有关系,

你玩什么的?

网友(点评):
请问 998 老师,这个轧辊的弧度是否和桡度有直接对应,

网友A:
请问 998 老师,这个轧辊的弧度是否和桡度有直接对应,期使能轧辊接触为一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998 老师,这个轧辊的弧度是否和桡度有直接对应,期使能轧辊接触为一直线。

板、带轧制工艺里面有专门玩这个的,是一个单独的学问,也算高技术吧,就是综合轧制力、变形控制的解决方案,简单说,就是通过控制不同的因素,得到板面平整的材料,这个‘平整’实际还不是看着平整,还要考虑板子的内应力,与后续工艺的问题,比如钢板,汽车用的,就非常讲究,学问非常深了,阿拉并没有完全玩透,玩的东西偏重设备,只是与高人聊过,请教过,

这些控制就包括采用合适的辊型,辊型也是大学问了,远不是磨一下那么简单,在加拿大的讨论会上,阿拉说完了我玩的东西,听人家讲了一周,只是说懂一部分,

而铜带与钢又不同,完全另外一个概念,玩钢的也玩不了铜,不通用,

网友(点评):
感谢 老师的指导。

网友(点评):
轧铜带要考虑最终的硬度,因此末二道的厚度和硬度都有其固定值,

网友(点评):
是的,铜俺只玩过设备,对板型控制的理解不如钢,一行是一行啊,江浙那边玩铜带的多,现在也大部分萧条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轧机,几辊轧机,轧的钢带是什么钢带,不锈钢还是碳钢,要说清楚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都说清楚了就自己会玩了,现在论坛上基本是不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人家也不知道怎么解答,

网友(2012-09-17):
唉,还是先找本轧钢理论书籍看看再问吧

网友(2012-12-30):
此弧应该是个较大圆弧,他是HC六辊轧机中间辊一侧用的,他应该是做实验得到,近似直线,分析多了就是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