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用在水下的传感器

楼主(2012-08-01):
有一道工序要在小水池中进行,那么工件到位的检测就成了问题,而只有在确定夹具中有工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动作,各位大侠有耐水的传感器推荐么,这方面真的是小白啊 !

网友A:
做个透明的密封装置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透明的密封装置行么?

有两个工位可以放透明的的密封容器,另一个空间不够,另外光纤的可以透过水么?谢谢您的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工位可以放透明的的密封容器,另一个空间不够,另外光纤的可以透过水么?谢谢您的主意!

不知道光线怎么样,研究过红外线吗,不知道楼主的需检测工件是什么样的期待上图

网友B:
还记得老式的拉线开关吗?将开关绳头放在水下的触头上,工件到位,触头受压下行,带动拉线开关动作,电路闭合。达到检测目的。水下机械动作带动水上电气动作,简单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光线怎么样,研究过红外线吗,不知道楼主的需检测工件是什么样的期待上图

因为不能上图,我这粗劣的解释下,其实是充注完了以后的压钢球密封工序,工件是直径30mm的圆筒,里面已充注了有机溶剂,需要压入2mm的钢球密封,所以光线是好的,液面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记得老式的拉线开关吗?将开关绳头放在水下的触头上,工件到位,触头受压下行,带动拉线开关动作,电路闭 ...

有想过用机械的的触头,一来会增加机构,而来有一个工位位置较为紧凑,怕难以添加。最好是后水下可用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
可以用水密的接近开关,关键价格多少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