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截面的应力计算

楼主(2012-08-01):
麻烦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下,书有公式,但是我不能很好的理解

网友:
以粘接面为剖切面,该截面上作用有垂直截面的内力N和平行截面的内力Q,然后建立静力平衡方程,∑Fx=0;∑Fy=0,解此方程组,可得N=Q=0.707P=70.7kN,正应力为均分状态,易求,为N/椭圆截面的面积即得,剪应力为梯度分布,为Q/椭圆截面的抗剪模量

网友:
取截面左边段作为研究对象,静力平衡关系可得截面受内力为F=P,截面的面积为A1=A/cos45,因为截面受力是均匀的," O! K- F( p  o1 Q7 x
所以应力为Pa﹦F/A1方向向右,然后沿着截面方向和垂直于截面方向分解为切应力和正应力,正应力σ=Pa*cos45   切应力τ=Pa*sin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