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CD6163,主轴上的摩擦片有一片裂开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2-08-01):
我车间车床CD6163,主轴上的摩擦片在安装时发现有一片裂开了,请教大家怎么处理,是必须全换?能不能直接去掉那一片,还是有其他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不着全换,去掉那一块也能用,把摩擦片调紧一点,但会出现力度不够的情况。建议照原尺寸用线切割做一块,简单快捷。

网友(点评):
摩擦片可以单片换的,不过有动、静之分,去掉一片用的时间不要过长,最好是换上新的再用,不然要重新调整比较麻烦,单片有卖的,不贵,线切割就贵了,也没必要呀。

网友(点评):
能找到同种规格的那自然是最佳选择,首先自己做的材料就没那么好。我这是对付很难找到配件或花费时间过长的应急办法。线切割也不贵,以前8块钱一块

楼主:
我这没找到调整机构啊,没办法调整,只是直接压上的。

网友:
6163是液压的吧?调下压力,少一片没事的,摩擦片一片也就10块钱不到。

楼主:
哦,谢谢,不过不是液压的,

网友A:
全换了也没多少钱吧,拆一次还不全换掉,6163不是液压的?

网友:
还是换了吧 要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换了也没多少钱吧,拆一次还不全换掉,6163不是液压的?

不是液压的,现在换了一片,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