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机,收料张紧轮如何设计

楼主(2012-08-01):
各位大侠,小弟我前几天刚刚设计一个贴标机。现在在试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离型纸在回收的时候始终无法张紧。
导至送料位置不准无法贴好,请求各位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后面绿色圆皮带连接

前面张紧机构

网友:
加放卷 收卷装置

网友:
这个 参照老式放映机的张紧机构如何,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9-03):
好像离型纸回卷过程中没有压紧装置吧

网友:
不如再加一个步进,这样与收卷分开来,也可以保证你那里要停的位置,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还会产生偏移的现象

网友:
以轉軸為中心的張力控制很難靠摩擦力做得順暢,平放轉軸,讓磨擦力發生在整個物件上,也許比較有利!!

网友:
在你那个卷纸轮上加一个橡胶辊,橡胶辊和卷纸轮弹簧压紧,你看是否可行?

网友(2012-11-11):
放纸没有压紧机构,那怎么能收紧呢?

网友(2013-08-08):
收卷位置没有压紧纸断的铁丝或者压条。动力转动锟是用汽缸给的摩擦动力,应该用偏心轮。

网友:
楼主的这款贴标机与市面常规结构不同,其优点是供料端的张力控制不需要太高,那缺点就有点多了,如目前所碰到的收料不紧还有驱动压轮在剥离之前,客户的标签或者保护膜能允许这轮子碾过去吗?
我们先分析一下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步进停止的瞬间,收料也随之立即停止,两个之间没有扯的关系,当然是松的,建议先加大圆皮带传动的传动比,再在收料轴前装一弹性惰轮,目的是大的传动比提升了速度让堕轮在步进工作时微微能将堕轮抬起,步进停止时,由堕轮的储能来将料带张紧,当然卷料轴轴承需换为单向轴承,不然这个力又被它吸收了!
希望以上能对你有帮助,最后建议市面买成品,白菜价了,何必自己去倒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