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联动卡盘,能否用四爪联动液压卡盘来代替?

楼主(2012-08-01):
我公司装夹工件使用的都是四爪单动卡盘,所以找正时间比较长,工件直径较大(圆),能否用四爪联动液压卡盘?

网友:
沙发!占个地儿。

这位楼主,你仔细想想吧,四爪联动没有道理的。

如果你们加工的工件是圆的,为什么不用三爪自定心卡盘?如果三爪自定心不能解决的话,四爪联动就没有可能实现,自定心的话至少会有一个以上的爪子夹不紧或者力量小,做成不定心浮动夹紧的,可以四爪都夹紧,但找不到圆心了。如果可以,你倒是可以考虑双V型联动压紧,不过具体怎么用要看你具体的使用情况了。不确定你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不能,四爪多是装夹不规则的毛坯,如果装夹已加工过的表面可以改为联动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主要是看你夹什么工件,如果是圆的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
偏心或不规则的才用到四爪。如果是圆棒  又是普通的车削用三爪就好。要是车偏心就别多想了。辛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