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个电机的转动以实现摆杆的运动合成,请教

楼主(2012-08-01):
附图说明:图上与两个杆连接的是两个电机,中间是球形体(可以简化为两个曲柄摇杆的合成运动),我的目的是通过两个电机的转动以实现摆杆的运动合成。

问题:小弟想要通过两个电机实现图上的两个运动,但实际上图上的两个电机不能正常运动(会出现干涉)。

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实现或改进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上面的机构和连接方式可以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上面的机构和连接方式可以改么?

可以,只要能达到空间内一定角度的旋转,当然机构不能太复杂哦

网友:
这种结构在控制上算法太难,弄不好的,改吧

网友B:
有三个地方改成球面就行了,一,被推动的圆柱体的下支撑面改球面,这样才能保证两个自由度运动;二,连杆两头的连接要改成球形,这样在90的电机运动时它能有自由度;三,与连杆连接的销,不能是圆柱,要是圆形且根部要长,为了配合90电机的运动幅度做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地方改成球面就行了,一,被推动的圆柱体的下支撑面改球面,这样才能保证两个自由度运动;二,连杆两头 ...

这样改的画,实现起来有难度啊

网友C:
要改运动副啊,图中这个自由度小于0,你这儿有两个电机输入,所以要使机构自身自由度为2,才能实现电机控制摆杆运动。5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运动副啊,图中这个自由度小于0,你这儿有两个电机输入,所以要使机构自身自由度为2,才能实现电机控制 ...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实现一圆柱体绕其底部在一定空间角度内旋转(即一圆锥体内)

网友(点评):
看过杂技转碟子,用筷子顶在碟子底部,使碟子旋转。 你是要碟子转起来,筷子跟着抖,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理解结构不难想出来。

网友D:
这样的话有点不合理哦,,能否不一定要用电机。。可以用个汽缸结构。。你这个设计是一直频繁的工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有点不合理哦,,能否不一定要用电机。。可以用个汽缸结构。。你这个设计是一直频繁的工作嘛。

这个机构要求体积不大,直径70mm内,而且控制方面也不能太难,汽缸可能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要求体积不大,直径70mm内,而且控制方面也不能太难,汽缸可能不合适

我给个建议哈,你可以想下。
1.你两个电机是不是固定在同一块板上面的。
2.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动试下两个电机是不是都能转动。且不影响正常动作。
3.考虑下机械结构,如果两个都不能动的话,那就是卡住了。要麻考虑一下改变机械结构。
4.如果说动作不是很走数值的话可以考虑下汽缸,,汽缸的话有小的。当然如果装不下的话可以考虑下加工。
不知道行不行,,提个意见哈。。
有些东西考虑多面性的想法。会有不同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个建议哈,你可以想下。
1.你两个电机是不是固定在同一块板上面的。
2.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动试 ...

谢谢热心的“bhdesign”
我对你给的建议的想法是:1.两个专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装在一块板上,以减少体积,以及安装上的考虑
2.我用solidwords中画出装配体后(没有画电机)发现可以运动,只是一个运动的话,另一个也会随动,所以这是问题的所在之处
3.气缸的话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用气缸仍然难处理2中的问题,当然如果用一个并联的气缸工作台可以实现,但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体积、控制、精度都难以保证

网友:
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