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xa可以加工一个如图所示的实体出来吗,怎样操作?

楼主(2012-08-01):
各位老师,用caxa可以加工一个如图所示的实体出来吗,怎样操作?

网友A:
尤文图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尤文图斯?

啊,想铣一个

网友B:
能画得出出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画得出出来就可以

画出来了,如果按1:1加工的话,最小要用多大的铣刀清角呢,我这最小的3mm,怕是到时候效果不好啊,另外想问下用浮雕效果怎样呢,有没有好的软件推荐下。。

网友(点评):
用浮雕效果不错,建议用国产北京精雕软件,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能

FORZA JUVENTUS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出来了,如果按1:1加工的话,最小要用多大的铣刀清角呢,我这最小的3mm,怕是到时候效果不好啊,另外想 ...

CAM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