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螺不纹, 请问管螺纹底径怎么算啊 ?

楼主(2012-08-01):
请问管螺纹底径怎么算啊

网友:
有资料可查的。

网友:
常规螺纹
螺纹大径-1.0825乘螺距=底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 你说的是管螺纹

网友:
手册上有呀

网友:
有带锥的先按小头钻再车一刀,锥管一般1:16

网友:
查切削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A:
我都是按照
螺距*0.6495
来计算的
   从来没有错过 标准环规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按照  螺距*0.6495  来计算的

18*2.5的怎么车了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按照  螺距*0.6495  来计算的

18*2.5的怎么车了14.5…你的0.6495螺距都除不掉要再减个螺距也不对啊

网友:
0.65P螺纹深度

网友:
像管纹螺距有标准的跟非标的,标准的你找下英制管纹表你就知道了,像非标的,就要计算了,一般来说大径减去螺距再小那么0.2----0.1毫米就行了。

网友(2025-01-08):
网上有对照表,可以自己搜到的

网友B:
NPT 1外螺纹 底径X30.77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按照
螺距*0.6495
来计算的

大神,请教下:算底径时大径-1.3P,是用公称大径减去还是用实际大径(比公称大径小20丝)减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T 1外螺纹 底径X30.77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