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磨丝锥

楼主(2012-08-01):
我修的丝锥不是加工小,就是乱扣,为什么

网友:
修的不匀,就是不对称,还有就是几个后角不一致,所以在切削时就不稳定。

网友:
一般手工修磨丝锥,只能少量的修磨一下前刀面,其他位置用手工修磨很困难,前刀面的修磨也要注意各刃对称均匀修磨。

丝锥后角和螺纹是要用铲背车床和螺纹磨床的,你没有设备怕是修不好的。

网友:
你是在什么材料上加工

网友:
丝锥的后刀面和刃部的后面都是机械磨制的,不用修,也不可能修的比机械修磨的准确。只能稍稍修前面沟槽处。

网友:
大家需要刀具经验的可以和我在线交流,或者留言。本人刀具行业在刀具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待提高,希望和大家交流。另回收废旧钨钢刀具。希望和大家成为合作伙伴。丁彬:13043183177

网友:
要是缧纹小于M6,也可以用挤压丝锥。那是不用磨的。

网友:
可以休磨前年切削部分的后角

网友:
丝锥一般都不用磨吧

网友:
有一种丝锥钻头修磨机的   三四千块一台

网友(2012-09-12):
什么样子?有图片吗?有详细解释吗?很好奇

网友(2019-05-31):
看丝锥磨的是否好看一下工艺就知道了,目前网上大多数均是夹住柄部对丝锥的头部刃磨,我们知道丝锥在加工时是以两顶尖中心为旋转中心,对丝锥进行螺丝磨削,如夹柄部修磨就改变了原有的基准,大家想想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