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

楼主(2012-08-02):
请问各位,这凸轮能否这样设计呢*****

网友A:
可以,你再校验一下压力角,如过大可增加基圆。另滚轮尽可能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再校验一下压力角,如过大可增加基圆。另滚轮尽可能小一点。

滚轮直径为16MM,请问如何校验压力角呢,求解中~~~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凸轮具体的升程数据。

网友(点评):
还有基圆半径?

网友A:
这是根据你图纸复制后,验证了一下压力角偏大,建议你增大基圆。前两天有社友也是如你一样问题,上升容易卡,修改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你图纸复制后,验证了一下压力角偏大,建议你增大基圆。前两天有社友也是如你一样问题,上升容易卡 ...

轴转动290°,麻烦您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有把数据标全。

楼主:
凸轮的偏心距同第一幅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能否说明下,谢~~~~

网友(点评):
简单的说,你要设计一个凸轮,首先要在理论上作一符合工作要求的位移线图,在这张图上有多少度是等加速,多少度是升程还有多少度是停程,当然还有回程,后把这些数据复制到基圆上,才能得到凸轮轮廓图。

网友(点评):
所有凸轮轮廓都是以圆心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能否说明下,谢~~~~

轴不会转动一周,0°至290°是升程,290°至0°为回程,那该如何画凸轮轮廓图呢~~~

网友(点评):
(轴不会转动一周)不转动一周怎么工作呀,到290°倒回去呀??问了半天,圆心到最高处是多少尺寸你还是没有回答明确!!!!!

网友A:
基圆外边到凸轮最外边,即升程尺寸!

网友:
凸轮受力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不会转动一周,0°至290°是升程,290°至0°为回程,那该如何画凸轮轮廓图呢~~~

圆心到最高点的距离为3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圆外边到凸轮最外边,即升程尺寸!

此升程尺寸为22MM

网友(点评):
R=13,顶边33,又怎么会是22呢????只有2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