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mm铝板的加工问题!!1

楼主(2012-08-02):
1.6的光洁度和0.02的平面度在加工中心如何解决!!!!!有谁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在加工中心做完后,再在平面磨床上加工,那样平面度和光洁度都有了。

网友:
铝板磨到1.6光洁度很难吧

网友A:
精铣的时候用502胶水粘贴在工作台上,我觉得可以保证0.02的平面度,至于粗糙度,铣完之后加研磨膏抛光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扯淡,胶水是哦平面,能找正?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用大盘铣刀很好加工的,你的零件又没有平行度的要求,好做的,

网友:
选精轧铝板,外敷膜保护,线切割下料,只加工孔。当然可能需要做点工装和夹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精铣的时候用502胶水粘贴在工作台上,我觉得可以保证0.02的平面度,至于粗糙度,铣完之后加研磨膏抛光是否可 ...

没见过胶水用于机加工上吧,俺有一朋友是做铸造模型的,这种方法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你有疑问吗?而且胶水粘贴比机械装夹效果要好,你觉的呢?

网友:
看这图纸也不标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胶水用于机加工上吧,俺有一朋友是做铸造模型的,这种方法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你有 ...

少见多怪
 铝板加工用胶水现在很普遍,但是制作胶水厂家一定要好!
有一定局限性,吃刀量不能太大适用雕刻机及小工件加工、

网友(点评):
遇到一知音,哦我以为只有我们这才有这一招。

网友:
以前做过,大概是通讯设备里面的板子,如果量大需要做工装,铝板要留装夹位置,下面多做辅助支撑点

网友C:
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的

可以具体说一下如何加工吗?现在我要先做两件,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用精密铝板,装夹用压板。

网友:
估计真的不好做,我做过比他小的铁板,8mm厚的,加工完根本没发用。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多怪
铝板加工用胶水现在很普遍,但是制作胶水厂家一定要好!
有一定局限性,吃刀量不能太大适用 ...

用胶水是很多,有批量磨削小件也用到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