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副传动,我想到的。讨论……

楼主(2012-08-02):
图示,一个电机带减速机(微型蜗杆减速机)然后带动蜗杆再带动大涡轮传动。
大涡轮处有重2顿的负载。
    我想的是:要带动这么重的负载转动,主要是靠蜗轮的圆周力产生的转矩吧。
而涡轮的圆周力=蜗杆的轴向力。
也就是说带动负载转动起来,是靠蜗杆一个很大的轴向力吧?
现在问题是:只知道这些条件了,如何选择电机的功率?
要选择电机的功率,应该知道蜗杆的扭矩吧?
请那位工程师给个思路,如何由这些已知条件选择电机的功率呢?

网友:
我不是干这个的,但应该就是杠杆原理
算出蜗杆的螺旋升角就可以了,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tanθ=h/πD  导程/周长,所以理论轴向扭矩n=2000*9.8/tanθ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水平。楼主手头有手册吗?里面的比较详细。易懂。论坛里指点迷津还行。具体的还是看楼主咯。

网友:
算电机功率跟那些轴向力啥的没关系。
“蜗轮轴上的扭矩×蜗轮轴的角速度”求出负载功率,再除以各种效率(蜗轮蜗杆的机械效率,减速箱效率,电机效率,功率裕度)等即可初步得出电机功率。
但要选好,还得校核堵转扭矩,启动扭矩等等。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哦,是滴。后来我也这么想,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