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用什么方法测量最便捷?

楼主(2012-08-02):
  我这里有一个零件上有个Ф2的销孔,有0.25的位置度要求。第一基准为平面,第二基准为同一平面上一组沿圆周均布的孔。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这个位置度用什么方法测量最便捷。
PS. 人家跟我说这个孔直径太小,CMM的测针测不了。

网友:
做一个过盈配合的销子,砸进去。

网友(点评):
您别跟我开玩笑好不?

网友:
做一个标准模板,上面均布孔若干,销孔打好,先插周边孔,然后用销子插2的孔,能插进,OK。
至于模板设计,不用我教你怎么确定参数吧?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检,等于已经加上了最大实体补偿了吧,但是我的图纸上是没有补偿的啊。

网友:
如果批量大或很需要,就按照楼上所说做一个专用检具试一试。

网友:
楼主的零件是什么样的,多大个,可否采用ccd检测?
补充一点:为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特定条件下遵守独立原则的位置度公差也可以用位置度量规检验。
比如,被测要素的公差远小于位置度公差,位置度公差虽然遵守对立原则,用位置度量规检测仍能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A:
你图纸上既然没有最大实体补偿,那我说的模板你为什么说我加上了补偿?
按照你图纸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纸上既然没有最大实体补偿,那我说的模板你为什么说我加上了补偿?
按照你图纸设计!!!

没有实体补偿你用多大直径的孔去模拟第二基准?最大实体尺寸?最小实体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实体补偿你用多大直径的孔去模拟第二基准?最大实体尺寸?最小实体尺寸?

零件孔有公差吧?建议看一本书,检具设计中的位置量规设计。
是根据零件孔公差和你的位置度公差设计位置量规,里面有具体介绍该如何确定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孔有公差吧?建议看一本书,检具设计中的位置量规设计。
是根据零件孔公差和你的位置度公差设计位置量 ...

位置量规我知道,对于有MMC要求的,量规尺寸是固定的;对于RFS要求的,量规尺寸要做成可变的。我怎么把这个尺寸浮动的基准体现在模板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