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积分:如何实现小型环类零件的悬挂式集放?

楼主(2012-08-02):
如题,现在客户想将一种小型环类零件(¢180*¢150*10mm)实现悬挂式输送,在3个工位上实现集放模式。线长大概是20米。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最好是简洁,适用,成本低。我这也有个想法。等我把图画好后和大家交流。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木有啊?

楼主:
悬赏50积分,直接从我的积分里面扣,老鹰做担保。嘿嘿

网友(点评):
只要简单介绍,不需要方案和图纸。只要客户采纳,我就给分

网友:
零件的材质是什么,零件的初始状态是怎样的,必须是悬挂式的输送方式吗,什么形式的集中放置,三个工位也是在设计之内吗,太多的未知

网友:
是什么样的零件啊,有没有图片看一下啊

网友:
可以采用长条状硬质泡沫, 在环套的里外面用两根长条泡沫夹住固定,然后依次一列排开, 再将其固定于工位线上,这样装拆简洁 方便 材料和工时成本低   也能保护环套不受磕碰

网友:
零件在悬挂线上面是手工取放还是自动取放?

网友(点评):
收工取放

网友(点评):
手动取放

网友:
都是手工的,那这样挂个钩子就行了,还要搞啥?

网友(点评):
要实现积放功能。有小型的积放链。但是感觉还是大了点。不知那个厂家能生产封闭式小型积放链

网友:
那就搞个机械手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小型积放链是啥样子啊,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大的悬挂式积放链网上搜都是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小型的啊。我也在找

网友:
能不能用磁铁,协助输送

网友(点评):
吊具都不是问题,不过磁铁不是好的选择。轴承中的零配件一般是不允许用磁铁的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灌装生产线的瓶盖输送!

网友(点评):
不是那种朔胶链板传送吧?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灌装生产线的瓶盖输送!

      图片倒是没有!就类似两条链控制其间距(零件有一端大另一端小,链间距小于大端直径,大于小端直径)在运输的过程中就可以挂在链道上面去了!

网友:
选择节距为6.35   9.525   12.7 的背板链条  每10个节距加一个挂扣

网友(点评):
能再详细点吗?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反正是人工取放,链式传送,设定节距加装吊钩就可以啦,考虑到产品自身重量,整条线的动力及传动机构得给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