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氢罩式炉对中碳钢和高碳钢的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12-08-02):
工厂是生产冷轧钢的,要对加工后的中高碳钢冷轧钢带进行退火处理,选用的炉子为全氢罩式炉,究竟要选用怎样的热处理工艺呢???????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点评
我现在还是个新手,只知道要用全氢罩式炉对堆垛的扎卷(带宽200-400mm,0.2-5mm厚)进行退火热处理,能不能随便举一个跟这类似的例子说明一下,谢谢啦

网友:
论坛上都是这些太宽泛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想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全氢罩式炉可以说的东西非常多,可以说引进的历史,加热模型,工艺区县,炉子结构,等等东西,对每种钢卷有不同的工艺,你厂子就有详细的加热工艺规程,为什么不学习一下那些东西呢?那都是详细工艺啊,比论坛上谁随口说几句要好,论坛上经常有开口胡扯的,比如阿拉,哈哈

楼主:
我也想学啊 关键是公司的热处理线正在建设,现在还没有正式投产,我想看也看不到啊,就是想好好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拜托啦

网友:
基础资料,读一下,了解一下,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退火热处理工艺呢  举一些实例就好了  我现在正是学习阶段 只想多学点东西 罩式炉的东东就不用再说了  我这有很多罩式炉的知识 就是缺少热处理工艺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