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征扫出轴承花篮,有兴趣练练!

楼主(2012-08-02):
有兴趣练练!

网友A:
大致弄一个,没按尺寸做,

网友:
有源文件吗?楼主。学习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弄一个,没按尺寸做,

显示下特征树,谢谢!

网友:
一个特征本人现在想不出来!佩服楼主

网友:
这应该有公式套的吧,就像我们在软件里面直接生成一轴承一样,输入参数就好啦。。。

网友:
粗略的练习了,但还是无法一步扫描到位。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下特征树,谢谢!

随便练连的,画出来就删除了....

网友(点评):
再画一遍,这回不要删

网友B:
看楼主是扫描的,我也试了一下,靠,差点没弄死我电脑,只能用文字描述了。

一个特径是可实现,只是出来的样子有点变形的,就是那几个小圆并非是按大圆轮廓走的。为了好看,也只能是画得上下向外凸出,凸出顶点投影在大圆圈上。做得真正好看,除非是用公式输入样条曲线,或是多个特征画。

我的做法是画8条引导线,两个四方形轮廓的4个点分别与它们穿透,两个轮廓之间有距离为0.0001,然后画个圆,扫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扫描的,我也试了一下,靠,差点没弄死我电脑,只能用文字描述了。

一个特径是可实现,只是出来 ...

俺的电脑估计是世界上最破的(见图),也能轻松扫描。还是期待你的杰作,相互交流

网友(点评):
明天去用办公室的电脑来弄就可以了。

网友:
比我的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练连的,画出来就删除了....

是啊,把特征树显示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
画了一个,始终不如意,小孔如我前面说的有变形。改天用放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个,始终不如意,小孔如我前面说的有变形。改天用放样试试看。

不在于变形等,慢慢修正不是问题,方法才是对某个功能的深刻理解。
做的不错,赞一个!今后相互交流

网友(2012-09-15):
不会扫描的指令,把特征树弄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更牛!

网友(点评):
麻烦给我说一下吧!多谢了!要不把源文件传到我邮箱:breck@139.com

网友:
希望楼主图文并茂,详解

网友:
这是怎么一部就搞定的??实在是自叹不如!还请已经画出来的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最好是图文并茂!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是一次就行的,我做不到的。这是装配体。

网友:
有点意思哦呵呵

网友:
还在初学中,羡慕

网友(2013-10-01):
空想一下,先做个圆柱,找出轴,再切除阵列,

网友:
楼主把草图展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