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兰机械原理图或相关资料

楼主(2012-08-02):
谁有弯板机械或者法兰机械(把钢板条弯成一圆环,首尾焊接,上面钻孔)。

网友:
卷板机吧!~做容器厂家都有啊

网友:
你所说的是法兰的平面的圆环吧,在此圆环上钻螺栓孔。如果是少量或单件,可以将板材先热切割下料后,再车削加工,若是批量生产,则应该铸造加工。圆盘后面可以直接焊接管材。

网友(点评):
铸造的话与Q235A钢板焊结普通焊条不能用的

网友:
用具体尺寸要求吗,批量大吗?

网友(点评):
量不大,都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的,直径在500-2000mm

网友(2013-10-08):
同样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