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十二速齿轮变速播种机,仅用九个齿轮

楼主(2012-08-02):
播种机设计最烦心的是变速范围和级数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否则将导致成本激增。现将本人新设计的一款变速机构贴出,供爱好者参考。

网友(点评):
怎么不是cad的图纸。

网友(点评):
原来曾上传过CAD图,但是有的人看不了,后来是小王元帅教我贴图,我这回是试验,没想到还是没成功。

网友:
帮楼主贴图。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帮忙。

网友(点评):
塔轮变速机构三视图?

网友A:
图看到了   能讲讲原理吗?
我没看懂    要是讲讲就更好了

网友:
图已有大侠贴出,同志们不用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到了   能讲讲原理吗?
我没看懂    要是讲讲就更好了

其实很简单,排种器和排肥器安装在同一根轴的两端,中间是传动齿轮。与排种轴相连接的被动轴上面有四个齿轮。主动轴上的摆移齿轮组合有四个齿轮,其中用于与被动轴上齿轮啮合的齿轮是三联齿轮。当三联齿轮中的一个与被动齿轮中的一个啮合时,即为一个速比。于是有4×3=12个速比。该结构缺点在于轴向尺寸太大,但是相对于我原来的那个十速结构来讲,操作比较方便,速比范围也大了。
本帖意在为大家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只要各位能够领会到其中的方法我就很满足了。

网友B:
感觉最好能把动力输入轴和输出轴标出来会好些……  中间那根轴的左面数第三个齿轮为什么是最大的,这样怎么换速啊,求高人解释

网友:
这种可以摆动的塔轮变速结构好像有个专门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最好能把动力输入轴和输出轴标出来会好些……  中间那根轴的左面数第三个齿轮为什么是最大的,这样怎么 ...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摆移齿轮结构?那个长轴是动力输入轴,两端带有其他零件的是动力输出轴。摆移齿轮就是在后面的轴上可以绕轴心摆动,并且可以轴向移动。当摆动时就可以是啮合齿轮分离,然后移动到所需位置再摆回啮合。

网友(2013-08-29):
应该非常实用

网友:
看热闹。的同时也学习学习

网友:
增加无数个备用齿轮还会有无数个速度。螺栓紧固连接装置改变为快速紧固连接装置以方便变换速度及装置。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250&extra=page%3D1&page=3

网友(2014-04-13):
不错,挺厉害的,值得学习

网友(2015-04-06):
我已经下载了

网友:
日本的四驱插秧机变速箱里面有这种塔轮结构,设计的很好!轴内一根拨叉轴来回滑动挂档!
不过成本很高!

网友(2015-05-12):
看不懂,路过学习下

网友(2021-02-15):
牛人,学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