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8,怎么制作图框呀

楼主(2012-08-02):
CAD2008,怎么制作图框呀,我存了一个,但是总是出现在模型里,布局里也有,删除模型里的,布局里就没了。

网友:
找个插件啊~!~插件里有的!

网友:
你可以插入块啊

网友:
我是模型空间里作图的,打印也是在模型空间里打印的!!!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这问题我也很纠结!!楼主是不是制作模版啊!!!

网友:
要在布局里制作图框,要用"视口"工具设置;太基础了,请到专业的AutoCAD论坛查找吧;

网友(点评):
http://www.jxcad.com.cn/; 还有晓东论坛什么的;

网友(点评):
P.S:如果是画零件图,建议转用SW或PROE吧(3D,2D,装配图都有关联,);我以前用CAD画的图,现在都要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