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如何直接导出标准件表

楼主(2012-08-02):
我们公司准备用pro直接设计,但是如何直接用pro软件直接导出标准件表,零部件表呢?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
安装一个辅助标准件库,里面有简单的标准件 好像是林清安的

网友:
PROE现在的标准件库是2.0和3.0的,可以配套4.0安装,网上有安装教程。但是插件安装完成后,使用插件必须在连接网络的状态下使用,否则使用不了!

楼主:
哦  谢谢  我原来是从cad输出标准件表和零部件表  现在我想直接从proe设计然后出图制一系列表  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改怎么做?

网友:
另外PROE被收购了,现在是Creo这款软件,应该出了2.0版本的,你下载试试能不能代替PROE,有没有标准件库我还不知道!

网友(点评):
PROE什么时候被收购了,别胡扯,还是属于PTC的好吧。只是升级换代一下罢了

网友A:
这个东西都是属于BOM表的范畴。看来楼主用PROE的时间还短,多用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都是属于BOM表的范畴。看来楼主用PROE的时间还短,多用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 我是初学者  指点一下怎么学会BOM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