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K 机床 使用求助

楼主(2012-08-02):
公司新买了台 MAZAK  机床, 刀具半径 补偿不能用。T..M6
G0G90G54 X..Y0....
 M03S.....
G43H..
G01G41X....
G03 X...Y....R...
铣内圆, 走出来的刀具路径不对。在孔里面兜了个小圈。 把 G41 去掉 路径是对了,可我那个孔是个精度孔。要经常修正的。 请用过的社友指点。

网友:
G41后面是不是要有个D..的?

网友:
有需要配套的多轴头和角度头之类的么?

网友:
加上D试试。半径补偿。T05 M06
G90 G54 G40 G00 X0.0 Y0.0
Z50. S1500 M03
 G43 H05 Z50.M08
G00 X-7.935 Y-73.5 Z50.
Z2.
G01 Z-10. F225
G41 D05 Y-75.5 F300
 X3.4
 Y-58.5

网友:
确实是要d的。

楼主:
D 有没有都一个样。 这点我是确认过的,一开始我是加D 的  可能是 F92 F93 F94  里面参数没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