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热处理的不锈钢,有么?

楼主(2012-08-02):
今天老板说前几天跟一卖传感器的沟通,说称重传感器用的不锈钢材料既不是304,也不是316,是一种可以热处理的不锈钢,以提高传感器的硬度韧性和耐腐蚀性等等,求这种不锈钢材料的名称牌号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起!

网友A:
2Cr13,3Cr13等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Cr13,3Cr13等马氏体不锈钢

对,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楼主说的那个极可能是410,其它(奥氏体及铁素体钢)制品时可利用所谓形变热处理进行强化

附个不锈钢牌号分组
200 系列—铬-镍-锰 奥氏体不锈钢
300 系列—铬-镍 奥氏体不锈钢
型号 301—延展性好,用于成型产品。也可通过机械加工使其迅速硬化。焊接性好。抗磨性和疲劳强度优于304不锈钢。
型号 302—耐腐蚀性同304,由于含碳相对要高因而强度更好。
型号 303—通过添加少量的硫、磷使其较304更易切削加工。
型号 304—通用型号;即18/8不锈钢。GB牌号为0Cr18Ni9。
型号 309—较之304有更好的耐温性。
型号 316—继304之後,第二个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钢种,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和外科手术器材,添加钼元素使其获得一种抗腐蚀的特殊结构。由于较之304其具有更好的抗氯化物腐蚀能力因而也作“船用钢”来使用。SS316则通常用于核燃料回收装置。18/10级不锈钢通常也符合这个应用级别。[1]
型号 321—除了因为添加了钛元素降低了材料焊缝锈蚀的风险之外其他性能类似304。
400 系列—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
型号 408—耐热性好,弱抗腐蚀性,11%的Cr,8%的Ni。
型号 409—最廉价的型号(英美),通常用作汽车排气管,属铁素体不锈钢(铬钢)。
型号 410—马氏体(高强度铬钢),耐磨性好,抗腐蚀性较差。
型号 416—添加了硫改善了材料的加工性能。
型号 420—“刃具级”马氏体钢,类似布氏高铬钢这种最早的不锈钢。也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可以做的非常光亮。
型号 430—铁素体不锈钢,装饰用,例如用于汽车饰品。良好的成型性,但耐温性和抗腐蚀性要差。
型号 440—高强度刃具钢,含碳稍高,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後可以获得较高屈服强度,硬度可以达到58HRC,属于最硬的不锈钢之列。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剃须刀片”。常用型号有三种:440A、440B、440C,另外还有440F(易加工型)。
500 系列—耐热铬合金钢。
600 系列—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型号 630—最常用的沉淀硬化不锈钢型号,通常也叫17-4;17%Cr,4%Ni。

网友(点评):
请教楼主440F耐腐蚀性如何?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4#楼说的很全面

网友C:
3Cr13、4Cr13、9Cr18可以淬到很硬,但抗蚀性较差,如果进行减小表面粗糙度、人工钝化处理比较麻烦。
沉淀硬化钢,耐蚀性很好,硬度适中,但材料很贵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Cr13、4Cr13、9Cr18可以淬到很硬,但抗蚀性较差,如果进行减小表面粗糙度、人工钝化处理比较麻烦。
沉淀硬 ...

前辈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沉淀硬化钢的牌号、硬度、耐蚀性和加工性能?假如物有所值,贵点儿也可以接受,我们老板非常重视质量,一向要求我们寻找能找到的最好的材料和配件

网友(点评):
马氏体钢处理好了,耐蚀性还可以,干净室内没问题。沉淀型手册上都有,热处理变形小,处理后硬度可达45~48HRC,一般磕碰没问题,一般情况下耐蚀性比1Cr18Ni9Ti不会差,耐磨性远不如马氏体钢。

网友(点评):
1Cr18Ni9Ti有点让人头疼,老标准里有,但新标准里找不到。在工程中又经常碰到此牌号的材料,何为?

网友(点评):
这个个人也觉的麻烦,1Cr18Ni9Ti 对应的老叫法应是18-8,对应的美标应304(按使用情况,而不严格按成份划分)

网友D:
请问LZ,普通的Cr,Ni不锈钢不能热处理吗?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普通的Cr,Ni不锈钢不能热处理吗?为什么

貌似是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硬度,但是能提高耐腐蚀性,据说是因为加热时无相变,没学过金属工艺学,具体不太懂。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以提高硬度。个人觉得,一般用奥氏体不锈钢多些,强度和耐蚀性也还可以,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没有必要热处理,所以不少人会误认为不锈钢不需要热处理。
期待高手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受用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楼主说的那个极可能是410,其它(奥氏体及铁素体钢)制品时可利用所谓形变 ...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
真是长见识啊,学习了!

网友:
还有很多

网友:
都是前辈  受教了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的鼓励,一定继续努力

网友(2013-01-14):
很详细哦,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20):
我觉得以上说的都不十分准确,我觉得是沉淀硬化型不锈钢SUS630,这种不锈钢强度硬度都非常高,而且耐腐蚀性跟304差不多,这种钢是可以通过热处理加硬的,而奥氏体是不能加硬的

网友:
SUS630还是带磁性的,

网友(2014-05-26):
支持四楼说的。

网友:
如果需要很好的机械性能,同时又需要耐腐蚀,我强烈建议不要使用2Cr13,3Cr13 等等所谓不锈铁。他们真的会生锈,而且比较严重。
这些材料我自己都用过,所以我敢这么说

比较推荐的,是SUJ2,然后做表面处理:低温镀黑铬

你们可以试试看,不生锈,同时,那叫一个硬,抡起东西砸它,连个坑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楼主说的那个极可能是410,其它(奥氏体及铁素体钢)制品时可利用所谓形变 ...

牛,这都能查到

网友:
提个问题,316L不锈钢通过何种方式能提高表面耐磨性。

网友(2014-06-26):
17-4H,医用不锈钢;要质量保证,买进口的,工厂提货价在8usd/kg左右。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B:
对,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楼主说的那个极可能是410,其它(奥氏体及铁素体钢)制品时可利用所谓形变 ...

谢谢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太全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硬度,但是能提高耐腐蚀性,据说是因为加热时无相变,没学过金属工 ...

恩你说的是对的,奥氏体不锈钢由于合金的缘故,冷却时不会相变在常温下保留了原奥氏体状态,奥氏体组织特征就是塑性比较大,但加工困难,因为加工过程中加工硬化,而且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马氏体不锈钢是可以淬火硬化的一般也是做真空热处理,得到高硬度以及比较好的表面,很多轴承都是基于马氏体不锈钢而言的,典型牌号SUS440c,中国的9cr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