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SMART PLC在包装机上的应用分享

楼主(2012-08-02):
刚刚用过了西门子SMART PLC,给同志们分享分享。
这个是西门子公司新推出的PLC,我把它放到已有的包装机上试验了一下。
首先说一下这个包装机,包括一个伺服电机带动包装机的切刀部分,一个伺服电机带动包装机的供膜部分,最后是一个伺服电机带动推料部分。
包装机要实时追踪调整,所以这个PLC要保证伺服电机运行的稳定性及准确性。
整个控制系统的图我也截下来了。(附后)
这个是实验机型,仅仅将原有的两个S7-200的CPU改成了SMART PLC,其余的硬件部分没什么大的改动。
SMART PLC暂时不支持与温控模块的通讯协议,所以没有实验与温控模块的通讯,也没有实验与变频器的通讯。
这个系统有11个数字量输入,12个数字量输出。
软件是STEP7-MicroWIN SMART ,比V4.0 STEP 7 MicroWIN SP4 的界面漂亮,界面布置和快捷键用起来倒是差不多。
SMART PLC比S7-200多了一路脉冲输出。如果需要三轴,S7-200就要用两个PLC的通讯来实现,通讯有可能会存在延迟,控制效果如何,还得视具体的应用而定。SMART PLC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SMART PLC程序的下载和触摸屏的通讯都是以太网口通讯,通讯和下载程序的速度快多了。
配置脉冲输出时,参数不能超限,否则程序块就会提示错误,脉冲不能输出,脉冲配置向导设置功能比以前更加友好了,但参数超限提示功能有待改善。
暂时就写这么多了,总的来说实验还比较顺利,有一些小毛病希望西门子也能重视一下改进改进。

网友A:
这产品不是20号之后才开售嘛,楼主内部走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产品不是20号之后才开售嘛,楼主内部走私啊...

我厂是试用厂家之一

网友(2013-02-17):
出新东西就要学啊。。

网友:
现在更新太快了,新东西都学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