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做最合适?谁能做?

楼主(2012-08-02):
滤芯
这东西长度最长400 短的100多, 冷板, 板厚3MM  2MM 1MM都有,直径最小27  大的有100, 圆度要求在0.5MM 。
因为规格较多 。最好是卷圆,请大家看看是否有这种设备,
焊接的话帮忙看一下用什么设备,量大,手工不太可能。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做,需要什么设备和工艺
谁能做出来也可以联系我。
fanxctc@126.com

网友:
燃燒室么

网友A:
这是汽车消声器(烟囱)里面的滤芯,先冲压(冲孔)、裁板、滚筒、焊接。OK.

网友(点评):
超级同意

网友(点评):
消声器(烟囱)里面的滤芯对圆度应该没什么要求吧

网友B:
长期的就可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汽车消声器(烟囱)里面的滤芯,先冲压(冲孔)、裁板、滚筒、焊接。OK.

同意你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你的见解

滚筒  用什么设备 直径27 长度300 板厚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的就可做.

是长期了 你什么地区的

网友:
可以肯定这不是汽车消音器里面的滤芯!消音器应该用不锈钢的。这个是汽车空气滤芯内部的骨架。有成熟的设备。

网友D:
我们专做过滤器设备,有兴趣联系 我,厚板都用冲孔,圈园,焊接,薄板用折边,点焊,冲孔也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数用钢带旋接,冲孔一次成型,不用焊接,15921245118,龙

网友:
我估计是 回转类的过滤器 过滤物体比较粗糙

网友:
烧结或数控群冲板材卷制焊接

网友:
买那些带孔的板卷起来就可以

网友:
冲压、裁板、滚筒、焊接

网友:
滤芯,回油过滤器。油箱上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专做过滤器设备,有兴趣联系 我,厚板都用冲孔,圈园,焊接,薄板用折边,点焊,冲孔也有多种方法,最简 ...

电话没人接啊

网友:
应该是滤芯吧,这个应该有好多的能做,浙江,安徽好多地方能做的

网友E:
我自制了一套设备,专门是用来小直径卷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制了一套设备,专门是用来小直径卷筒的

你是什么地区的 是不是能参观一下

网友(2012-09-13):
学习了,见过这样的筒

网友:
先冲孔,然后在裁剪,在折弯最后焊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