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用什么焊机,量大, 手工焊是不可能的

楼主(2012-08-02):
请大家看看这东西用什么焊机,量大, 手工焊是不可能的。
这东西长度最长400 短的100多, 冷板, 板厚3MM  2MM 1MM都有,直径最小27  大的有100, 圆度要求在0.5MM 。
规格较多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

网友:
用二氧化碳保护焊,自动送丝。自动走焊。。省事啊。。。

网友:
有这种焊接设备

网友:
科技发达

网友:
炭阻焊机应该可以

网友A:
是不是量真的足够大,如果足够大的话直接用机器人焊接就可以了,快捷,方便,省事,楼主只需要装卸下材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量真的足够大,如果足够大的话直接用机器人焊接就可以了,快捷,方便,省事,楼主只需要装卸下材料就 ...

是准备机器人 而且不止一台 问题是现在还不知道哪款焊机合适

网友(点评):
机器人大材小用了吧,自动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准备机器人 而且不止一台 问题是现在还不知道哪款焊机合适

小白菜 能否帮我推荐一款焊机

网友:
我曾经焊过这东西,不过板厚是0.1~0.2的,单面焊双面成形,很漂亮。

网友:
不懂,不过看过做电扇扇网的,那种焊机好像是上下两极的  铜的,焊起来好看!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碰焊

网友:
量大的话,可考虑设计专机。

网友:
肯定选用自动焊接,效率高一些。

网友:
如果直接用焊机走焊,因为有小孔,会不会不漂亮

网友:
再搞专用夹具,爽

网友(2012-09-21):
自动焊 专机 性价比很好

网友(2012-11-01):
可以考虑感应焊,就是专业焊管子的机器,利用电磁感应在焊缝处生热后加压使焊缝成型。

网友:
这像是滤芯外壳,铝的还是钢的?

网友:
做工装,用等离子焊

网友:
还真是不太了解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2-12-09):
可以考虑激光焊

网友(2013-01-11):
氩弧焊。激光焊$ v& H  u" B" y; z

网友:
高频焊接,有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