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温太高

楼主(2012-08-02):
液压系统油温太高,除了风冷和水冷,在系统上有何办法,我从定量泵改为变量泵了,效果不明显。系统工作压力12MPa,系统流量32L/min。就这种情况,使用半个小时,油温到90度。求指点。

网友:
加大油箱和加装恒温油箱

网友:
我觉得要从源头上去控制
减少溢流和节流损失,因为这些损失都转换成热量。
所以要从工况和油路上考虑,
我个人觉得一个合格液压工程师,最起码要考虑液压系统节能性能。
还是举一个例子吧。
我的很多客户都追求机械的价格,再追求机器的性能。
曾经一个客户,也是一个老板,我做开发时候拜访过几次,后来他买我们集团公司的产品时候,找我帮忙我给他配置了节能型机器,只是价格要贵2万多元,开始时候这个老板还很疑心,后来我干脆叫公司给他的几台机器各装了一个电表,过来一年,他跑到我公司说一定要请我吃饭,原因:我每台机械一年就可以节约电费2万多,还节约冷却水,呵呵

网友:
应该从设计上首先考虑节能,然后再考虑散热方案。楼上说的很对
还有系统压力设定要合理,如果不合理,就是变量泵也不节能:3220357@qq.com欢迎资深液压工程师共同讨论液压难题

网友A:
前天我在车间听油压机压管件,刚动作正常,到底时,听见油泵恩恩恩响,是定量泵,是不是油缸力不够,顶不动(比较慢),造成油泵的油打不出,形成闷机现象,能用恒功率油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我在车间听油压机压管件,刚动作正常,到底时,听见油泵恩恩恩响,是定量泵,是不是油缸力不够,顶不动 ...

你应当检查你的油泵是否有损坏,还有就是你的油泵额定的压力是不是能满意足够现在的加工压力要求。

网友(2013-09-04):
除开以上说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解决:1.原件选择是否合理(主要是控制阀),2.电气选择是否合理(电机、泵等配合),3.管路走向的设计(比如弯头是不是太多,节流点太多),4.冷却器安放的位置是否正确,是不是达到了主要的冷却作用,5.设备本身安装是不是过于封闭,油箱是不是离地面太近,选择的散热器散热面积太小。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详细   逐一排查便是

网友:
油管直径太小也可能造成发热。

网友:
1,有内部泄露。2、增大邮箱面积。3、增加冷却装置,

网友:
貌似这个系统设计的有问题   选型和计算元件选的不合适吧

网友:
90度,你莫吓我!

网友:
1.原件选择是否合理(主要是控制阀),2.电气选择是否合理(电机、泵等配合),3.管路走向的设计(比如弯头是不是太多,节流点太多),4.冷却器安放的位置是否正确,是不是达到了主要的冷却作用,5.设备本身安装是不是过于封闭,油箱是不是离地面太近,选择的散热器散热面积太小。
我觉得这条回复很全面。从我自己应用来看,主要看油箱,一个是上述散热不好,一个油箱本身设计是不是太小。。第二看冷却器,个人推荐风冷,可以加大散热面积,增大风扇功率。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数是系统有地方出现溢流了吧???查查系统哪里溢流最严重,再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半个小时到90度,你的油液都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