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机构能够很快将链轮拆下来和装上去?

楼主(2012-08-02):
公司有一机构,由于产品切换,切换时需要将链条拆掉,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很快的将链轮拆下来和装上去,目前用的普通链轮,通过键固定,请指教,谢谢。

网友:
钳工工具,皮带轮扒子,又称扒轮器。专卸键连接的各种轮子。

网友:
拆轮子用拉码,装嘛方法就多了。可以利用轴端的螺孔等等。

网友:
只要是工程机械上的链轨这就好说,楼主没说链条的尺寸,使用什么工具也不好说明。

网友:
用拉码,或者是在链轮上打两个眼攻丝做个小工装,将链轮顶出

楼主:
链条尺寸为11A,链轮为30齿

网友:
在链轮上打两个眼攻丝,再做个专用拉码,安装也可以做个专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