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径深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2-08-02):
 Φ16的孔,精度要求H7,深度72,刀杆直径12,镗孔时让刀,我精车留1mm,尺寸很难控制,光洁度也不好,转速打高了震刀。

各位师傅,加工小孔方面的经验多的给我支支招啊。

网友:
精車留0.2mm差不多了,這個尺寸的話一般的鎢鋼刀杆也會讓了

网友:
用小日本的钨钢镗刀吧,精镗6倍没问题。

网友:
镗孔后留0.1,用H7机铰刀铰孔。(尾架要正)

网友:
精车余量太多。

网友A:
0.8的孔,加工深度20mm,合金钢(具体什么材质待确定),刀具为内冷枪钻形式。这个才是小孔,深孔,这种刀具国内有人能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的孔,加工深度20mm,合金钢(具体什么材质待确定),刀具为内冷枪钻形式。这个才是小孔,深孔,这种刀具 ...

这个刀具难了,孔太小了

网友:
个人愚见,如果深孔加工的话,转数越高越震得厉害

网友:
我觉得铰刀是正解

网友B:
除了用合金刀杆理想点  其他的刀杆车必须配合切削参数进行   H7是可以车出的   我干过这么长的孔 不过是通孔把机夹刀磨了下  关键在于刀片不磨损才行   我车的还是淬火件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8的孔,加工深度20mm,合金钢(具体什么材质待确定),刀具为内冷枪钻形式。这个才是小孔,深孔,这种刀具 ...

国外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外有吗?

就我知道的,国外最小0.2mm,带内冷

网友(点评):
0.2的内冷枪钻?这么牛逼。这个内冷孔得多小啊?貌似一般枪钻最小也就2mm左右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最近没留意提醒。看到这么多大侠质疑,我自己也不大相信,回去查了下样册,BOTEK,确实搞错了,不是0.2mm,是0.5mm。不过之前在网上好像看到一个印度还是德国的(忘了),专门用于黄金加工的,内冷钻头好

网友(点评):
像去到0.1mm直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我知道的,国外最小0.2mm,带内冷

哪个厂家,请告知,谢谢。

网友(点评):
看上面点评,确实搞错了,不是0.2mm,是0.5mm。BOTEK品牌。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厂家,请告知,谢谢。

我知道的最小为4mm,如有0.2mm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点评):
听说牯岭做钻头顶牛的,不过没怎么联系过,不知道他们最小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用合金刀杆理想点  其他的刀杆车必须配合切削参数进行   H7是可以车出的   我干过这么长的孔 不过是通孔 ...

料是45#钢,转速低了车得很毛

网友(点评):
把你的刀杆整好点,普通的合金钢的刀杆想都别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的孔,加工深度20mm,合金钢(具体什么材质待确定),刀具为内冷枪钻形式。这个才是小孔,深孔,这种刀具 ...

枪钻用过哈曼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用铰刀

网友:
你这精车留1MM,那都几乎和粗车没什么区别了,光洁度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