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控加工编程方法,请喝酒!

楼主(2012-08-02):
如上图

求一个包络面在数控车上加工的程序!!!

不说什么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的屁话,看得起的,聊得来的,联系我,一起喝酒!!!QQ806702275

备注:重点不是这个图能不能看清每一个标点符号。重点是,怎么把轴向剖切线方程用汇编语言来进行参数化!!

网友:
这个图看不大清楚哦....

网友:
圖片上的漢字和字母要重標哦,一點都看不清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第一看不清,第2不知道要加工什么。

网友:
你需要在圆弧螺纹上车一个圆弧螺纹?还是???搞不清你的图,不是方程不方程问题,你的方程式网上有。或者你给个三维图。

网友(点评):
其實是方程式里的符號和圖裡的符號的對應關係根本看不清

网友:
这个只有高手才能看懂

网友:
那个曲线是由很多段半径不断变化的圆弧连接起来的.....

网友(点评):
大师能搞定吗?

网友(点评):
說到底還是由多段斜率不斷變化的微直線段構成

网友:
是在看不清~~~~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系统?另纯写宏程序公式没什么难,看不清变量是哪个?

网友A:
在下愚钝,坐等高手将这个隐函数化成显函数。
不懂数控编程,因此不知是否可以直接用隐函数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愚钝,坐等高手将这个隐函数化成显函数。
不懂数控编程,因此不知是否可以直接用隐函数编程。

书读得少搞懂什么叫隐函数///求解释....

网友(点评):
举例说明吧:y=x^2+3x,这种自变量在等号的一边,因变量在等号的另一边,给自变量一个具体的值,可以直接计算出因变量相应的值。这种就属于显函数。反之,如 xy+x^y-10=0,则属于隐函数。

网友:
http://www.docin.com/p-5617017.html
看看这个也许有用,将矫直辊的方程化为各个点位坐标。。。。。。

网友:
R=r。(1-sina。tga。)
我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请指点。

网友:
这个有难度,我只是搞数控机床维修的。

网友:
等待高手 啊

网友(2013-07-25):
不知道楼主用过 KAXA 吗 用这个做这个车工很简单。。。

网友:
用kaxa先画图 然后出程序。。如果有软件的话直接连机床。没有的话用cf卡输出。。。(因为它是逐点车削的 所以程序很大)

网友:
你的图 实在是看不大清 给个清晰点的。。。包括公式!

网友:
看到那曲线方程式。。。。我就开始抖抖了。。。。坐等高人

网友:
南北东西都不知道,在哪里喝酒?

网友:
用软件编不行吗,能画出来的话,程序就能出来吧。。。

网友:
建议用UG自动编程, 能画出来就可以了,只要确定C0  a0 r0, 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
这个用宏程序好像也有点复杂吧

网友:
等高手指教,看来会喝酒的不少啊。。。。。。。。

网友:
看图不清,看图轮廓好像是双曲线方程,如不对,大神莫见笑

网友(2013-09-11):
冷是什么没看出来啊

网友:
还请喝酒吗??口渴了

网友:
我算出来了,你请我喝酒吧

网友:
这个公式经过换算得到一个双曲线方程X^2/C^2-Z^2/(C^2/TAN α^2=1,α是α0表示矫直辊的安装角度,X为数车中的X坐标半径值,Z就是数车里面的Z值,前提是Z坐标零点设置在矫直辊的对称中心即矫直辊长度一半处,C表示矫直辊中心到棒料的长度。这样一来用宏程序编个双曲线方程的程序即可,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软件里造型出来后,点下编程  ,几秒钟的事

网友:
用软件自动编程,只要能把图画出来就能生成程序啊。

网友:
是蜗杆吗。。。你们的是什么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