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环在加热状态下,关于膨胀方向

楼主(2012-08-02):
我一直没搞清楚,一个圆环在加热状态下,它的内环和外环都是向外扩张的,导致内、外圆直径都变大。但是按照热胀的原理,圆环在加热的情况下不是整体变大的吗?也就是说它的内环应该是被压小的。

麻烦能给新手解释一下这个原理,最好能从最根本的理论解释,而不要热胀冷缩那么简单。

谢谢。

网友A:
虽然内外环都变大,但因为受力原因,变形量应该是不同的,请会受力分析的同学解释一下

网友B:
热胀冷缩的本质是温度升高时,热运动增强,分子平均动能增大,分子运动范围扩大,所以固体体积也就变大了;温度降低时刚好相反。
因此画了个草图,猜想一下:
图中假设此环形零件由两圈分子组成。加热前,分子的各向间距均为k1,圆环内径为d1;加热后,分子的各向间距变成k2,圆环内径变成d2。因为k2必须大于k1,所以d2也要大于d1。

网友C:
跟内外环尺寸比和厚度有关,理想的考虑是增大了,其实由于加热,金属都要膨胀,由于相互牵扯,金属内会产生热应力,不能向外扩张的金属内环只能向里扩张。实际中也是如此。这个作为一个物理考试题是不完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内外环尺寸比和厚度有关,理想的考虑是增大了,其实由于加热,金属都要膨胀,由于相互牵扯,金属内会产生 ...

给具体在解释一下吧。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套实验过。当时想用过盈配合和轴进行连接,用加热后连接的方法。我不知道加热后的变形量,所以车了这个东西用火烤了一下。结果外廓倒是变大了内孔没有变大反而变小了,当时领导还说是我量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的本质是温度升高时,热运动增强,分子平均动能增大,分子运动范围扩大,所以固体体积也就变大了;温 ...

这个解释好像不错!

网友:
应该是外径变大,内径变小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武林外传里的那个古代犯人枷锁

网友:
给具体在解释一下吧。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套实验过。当时想用过盈配合和轴进行连接,用加热后连接的方法。我不知道加热后的变形量,所以车了这个东西用火烤了一下。结果外廓倒是变大了内孔没有变大反而变小了,当时领导还说是我量的不对。
(11.83 KB,
      是这样的,比如一个理想薄套,他看到是内外径向都是扩大的,但是实际中的套有很多厚套,假如你把套分成两层,假设都是扩大的,但是外层的套和内层的套扩大的不一致,假如内层的外径比外层的内径还扩的大,就产生了内应力,而内层的套由于不能外扩而向里挤压。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我认为 就得看壁厚  就好比O型圈 受热的时候 不光线径变粗 O型圈的中径也会变大的啊    这就看哪个作用大了 如果线径变大的多 那么 内径就变小 反之 内径变大

网友E:
其他尺寸的不太清楚,经我手做的热涨配合的外圈的壁厚一般在25毫米左右,内孔直径150高30左右的Q235-A的圆环放电阻炉升温,过盈量在0.5~1毫米之间(看具体要求),温度在550~650度的时候内孔膨胀量是最大的,可以轻松套进直径150.5~151毫米的圆柱体,但继续升温后内孔反而变小,凭经验一般烧到暗红色就可以拿出来装配。

网友:
应该都变大!~

网友:
之前确实烧过以后套不进的轴变得能套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他尺寸的不太清楚,经我手做的热涨配合的外圈的壁厚一般在25毫米左右,内孔直径150高30左右的Q235-A的圆环 ...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装配时试下!

网友:
加热圆环只有内孔半径大于壁厚的情况下才会使内孔受热变大,反之则会缩小,这在弹性力学中有详细解释。
在常用机械装配中,只有薄壁套才能用热膨胀进行装配。

网友F(2012-10-12):
楼主这个问题你搞懂了吗,最近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返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你搞懂了吗,最近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返工了。

还没搞懂,有人说在材料力学里面有解释,我正在看

网友(点评):
搞懂了通知一下,我看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网友:
应该是内径也变大,不然怎么热装,JB T 5000.10的例子也未提厚壁!

网友G:
只加热内圈

网友:
我觉得跟材料有关。线胀系数大的孔变小,线胀系数小的孔变大。好比一块大板,开个小孔,加热孔会变小,反之会变大

网友H:
可以试验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验一下啊

做过试验了,我们现在生产装配过盈到时候基本都是靠加热,加热后是变大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具体在解释一下吧。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套实验过。当时想用过盈配合和轴进行连接,用加热后连接的方法。 ...

个人感觉加热膨胀也跟加热方式有一定关系,若整体均匀加热则内外圈都变大,应为此时分子间作用力基本相等。外部加热的话分子间作用力不等,则可能发生由于外层分子力大而内层小,把内层挤压,而导致内孔变小。

网友:
记得看人论证过,结论是一般金属都是内外都变大,有兴趣的可以在知网上搜搜相关论文。

网友(2013-05-17):
楼主,搞明白了,若搞明白了,具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网友:
来看高手

网友:
基础理论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加热内圈

热量不是可以传递么?如何做到只加热内圈啊

网友(2018-06-08):
引用 网友A:
虽然内外环都变大,但因为受力原因,变形量应该是不同的,请会受力分析的同学解释一下

变大。原因:根据弹性力学方程,温度梯度相当体积力。均匀温度变化,无体积力,又是自由状态的物体内部无应力,没有相互制约问题。
          所以内部周长肯定受热变长,孔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