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冲加强筋,请教

楼主(2012-08-03):
2mm厚的板子冲出加强筋(算上加强筋总厚度3mm)和3mm厚的板子,哪个强度好?

网友:
2mm板如果加强筋只有1mm高当然3mm板的强度高一些,可重量也多了1/3。

网友:
比较强度是依据受力情况来对比的,单纯的这样表述是不能做比较。

网友:
这样肯定是3mm的强度高

网友:
要列出实际工况,这么抽象的表述并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