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磨损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8-03):
(模型为机械式硫化机)
蜗轮蜗杆传动,蜗轮轴两端等距输出。近期蜗轮故障频发,主要现象为:蜗轮整周约五分之二轮齿全部磨平,另五分之三轮齿完好如新,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其轮齿失效的原因,谢谢!

网友:
从使用情况看:蜗轮只是约五分之二齿全部磨平,另五分之三齿完好,说明轮齿强度没问题,请从以下方面考虑:1、蜗轮材质选用;2、蜗轮润滑方式。

网友:
搞几个图片更容易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