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过程中怎样考虑降低成本?

楼主(2012-08-03):
         以前我是干产品工程的。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解决日常生产问题,因零部件原因产生各种不良的问题。还有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降低零部件价格。具体就是有采购人员寻找价格更低的零件厂商,我们负责者对这些零件进行评估。
    关键就在这个评估上:首先一些必要的力学性能之类的肯定要做,不合格也要重做,这个没什么问题。主要是组装后整机性能的测试。对整机会测各种环境下工作时的一些性能参数。然后根据数据做出直观的Excel图标与原来产品进行对比,看看性能是否有影响。一般差别不大就算合格。
      这些数据只是表面上的,其实只要是组装后的整机在各种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就OK了。那些所谓的数据都是人工改出来做报告用的,与实际测试数据差别很大。
       个人结论是消费性电子产品新产品高价卖的是技术、潮流,然后降价卖的是正常价格,然后再降价就是牺牲的产品质量了。建议大家少买那种上市两年以上,价格降了很多的产品。
       现在做机械设计不知道各位大师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是怎样节约成本的?请多指教!

网友A:
把复杂的搞简单,除此之外别无它路

网友B:
我的主要产品是播种机。我在降低产品成本时首先想到的是缩小尺寸。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开始很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功能,然后是保证足够的强度和寿命,再来才考虑成本,最后是外观。只有产品经过市场检验之后,没有大的问题时才会考虑降低成本。这时候,就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其进行改进。缩小外形尺寸但不减小壁厚,有时强度还会有所提高。另外就是简化结构,把多个功能整合到一个或几个零件上,减少零件数量。我的第三代播种机整机质量比第二代减少20%,却比原来的功能更完善了。

网友:
降低成本也分降质量降成本和不降质量降成本,与产品特点,产量等都有关,泛泛讨论不如针对一特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要产品是播种机。我在降低产品成本时首先想到的是缩小尺寸。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开始很多考虑的是如 ...

缩小外形尺寸有很多制约性啊,简化结构倒是可以。不过设计的时候就在想简化了,再简不好想啊。我们的产品很多结构就是越简单越好。因为作业条件差,复杂了容易坏,而且维修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缩小外形尺寸有很多制约性啊,简化结构倒是可以。不过设计的时候就在想简化了,再简不好想啊。我们的产品 ...

设计是一门艺术,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实践的。另外,设计不仅仅是本专业的范围之内的事,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以增加自己的思维广度。所以,积累一定要厚重,还有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要有开拓性的思维,能在常理之外做出超出一般常识范围的设计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请新入行的同志们多读一些关于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方面的书籍。

网友:
既要保证质量又要节约成本,挺矛盾的一个要求。其实大家做设计的都知道,为什么国外的设备质量比国内好?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材料,使用的外购件质量。进口设备价格高,不管是工艺制造还是材料,外购件产品都可以选择好的,而国内设备往往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四分之一,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只能尽量控制成本,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质量。
    从设计角度上看,就是结构简单化。结构简单化一是加工节省了,材料节省了,装配节省了,外购件也能节省。

网友(点评):
这种想法不完全正确,结构简化不等于加工过程简化,要综合考虑,还要考虑到加工中材料的利用率

网友:
诸位对设计理解还是不够深,我讲一个具体例子来说一下,如果要做一个L形工件,是一次成型还是两根方料连在一起?一次成型需较大的折弯型设备,尺寸一致性相对不好保证,但纹理好;或者铣销成型,费料,于高级合金不划算,尺寸大了加工量也不小;二料相连,加工简单,省料,但于连接和强度上有诸多不便,于小批量生产较合适。

从设计角度讲,不看生产和维护的全过程就去提设计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
做机械设计最好要能懂得工艺,改善工艺性,降低制造成本,就能提高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A:
把复杂的搞简单,除此之外别无它路

从结构原理上简化(减少零件数量、降低工件加工难度和步骤),是最直接降低成本的方式。

网友(2014-12-08):
这个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
降低成本是最精细的设计,必须搞清楚要达到什么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接触过好多做机械设计都是在大概估,就是往大的做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