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500,直径125的实心圆轴上钻直径12的通孔容易吗?

楼主(2012-08-03):
请问,长500,直径125的实心圆轴上钻直径12的通孔容易吗?
一般用什么样的钻头呢,排屑困难吗?如何钻?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材料。孔要求高不高,现在又有什么刀具。材料不是很好孔要求不高的话。用麻花钻慢慢打(俩边钻)。我这边也有刀具样本,我看了下有这么长钻头和枪钻。不过都是要带内冷设备。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批量,量大的话,即使要求不高,也不建议用麻花钻直接打

网友:
直接上深孔钻床了
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车床两头打

网友:
直径大了点,台钻可能不行,在钻床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深孔钻床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方法

网友:
可以用深孔钻,但是要有内冷的,棒料比较长排屑不容易。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有个地方没有讲清楚:是轴向打穿还是径向横的打穿?
如果是径向横穿哪很简单,台钻,摇臂钻等随便打,如是轴向的应该是有点小难度,在车床上加工要架中心架,用加长麻花钻打。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方法

下载了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用铣床钻孔。把铣床的头偏转90度呈水平状态。把工件夹紧在铣床台面上两头钻孔。

网友:
很好奇这是个什么部件,要设计成这样。(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这个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