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折弯机刀模?

楼主(2012-08-03):
钣金件折弯出来尺寸老是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选择折弯机的刀模?

网友:
这个材料,折弯刀R角,下模槽宽都有关系。
槽宽一般去板厚的8-10倍。
折弯刀看你产品要求的R角。

网友(2012-10-21):
偏差有多大,是不是计算的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东西在购买设备的时候应该有说明;
主要是料的厚度及刀具的R角有关,可以根据R角,理论上折弯件可以按照改工件的中心不变去计算尺寸;
不知道讲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