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压设备的切断,请教

楼主(2012-08-03):
图中零件材料spcc 厚度0.7 长度1890 滚压设备成型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可以在切断的时候端面不变形

网友A:
方法很多,建议做副切料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

一个月几万件的的产量,线切割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建议做副切料模

买的是卷料,有切料,但是问题在于成型之后切断,切断位置变形,什么样的切断结构变形量比较小。

网友:
学习一下,介召一下方形的滚压工艺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