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压力表压控制泵启停

楼主(2012-08-03):
 我想这个回路在压力表压力达到一定值时,泵停止,当表压力减小到一定值时,泵气动。此泵是用压缩空气驱动的,请问如何控制压缩空气的开闭,控制气动压缩机的电信号或者控制气体通断,最好控制气体通断,还有就是接头的问题,德标转国标的方式选型。

网友A:
用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
2 楼正解

网友B:
电接点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精确,经常坏!最好用压力继电器!贺德克的数显的,可以很精确!

网友C:
压力继电器(又称压力开关),很好用

网友:
最好用压力继电器、

网友D:
简单的用气泵的压力继电器

网友:
这关系到一个成本的问题,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简单,成本低,压力继电器尤其是进口的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接点压力表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我也是一只小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精确,经常坏!最好用压力继电器!贺德克的数显的,可以很精确!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我也是一只小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继电器(又称压力开关),很好用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我也是一只小菜鸟。是不是像别人说的,还要引一条电源线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用气泵的压力继电器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我也是一只小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我也是一只小菜鸟。

在气源出口处装配压力继电器,常开点引出控制线接至电机。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6123.htm
电器原理
  以控制压缩机电机为例:储气灌压力到达下限自动开启,到达上限自动停机。   控制过程如下:在压力到达(或开机时低与)下限时,电接点压力表的活动触点(电源共公端)与下限触头接通,继电器J1动作并自锁, 其常开触头闭合驱动J3,电动机得电运转。 当压力到达上限时,活动触点与上限触头接通,继电器J2动作,其常闭触头断开,切断J1供电,其常开点断开,J3释放,电机停转。 如此往复,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网友B:
这问题问发热挺有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发热挺有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