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存在谁应该比谁大的关系吗?为什么?

楼主(2012-08-03):
在一资料中看到如下内容“…尺寸精度、几何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形状误差应限制在位置公差内,位置公差要限制在尺寸公差内。…”
有些不解,求教: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存在谁应该比谁大的关系吗?为什么?

网友A:
形位公差原则就是这样要求的
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位置公差小于尺寸公差

网友B:
形状公差带 < 方向公差带 < 位置公差带

所以:形状公差带,应限制在位置公差带内。

网友C:
3楼正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位置公差都可以控制形状误差。如果按照GB来讲的话,位置度用于尺寸要素时,就跟形状公差无关。例如:对孔的位置度要求并不能控制孔的圆柱度或圆度,但是可以控制孔的垂直度。

网友D:
形状小于位置,如果大于有可能出现永远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形状小于位置,如果大于有可能出现永远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大侠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原则就是这样要求的
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位置公差小于尺寸公差

为什么制定“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这个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状公差带 < 方向公差带 < 位置公差带

所以:形状公差带,应限制在位置公差带内。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大侠能仔细讲讲吗?

网友(点评):
你好,能有一张图面吗?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看看。

网友(点评):
没有图,就是看书时看到这句话,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位置公差都可以控制形状误差。如果按照GB来讲的话,位置度用于尺寸要素时,就跟形 ...

明白点了,就是有的位置公差和形状公差有关。

网友(点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平面的平面度误差达到2, 那它对另一个平面的平行度和轮廓度肯定不可能小于2。画两条线很容易就看出来了。我这里说的轮廓度是作为定位公差用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基本懂了

网友:
4楼的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