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演示模型的装配过程,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8-03):
如题,最近boss想要演示一下设备的装配过程,用什么软件比较合适??求牛人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要什么效果?爆炸图还是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效果?爆炸图还是动画?

安装过程的动画演示!不是单纯的爆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max最强了

目前 我已经有了设备的proe三维图,要是用3DMax是不是就不能复用proe图了!早日期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 我已经有了设备的proe三维图,要是用3DMax是不是就不能复用proe图了!早日期回!

可以把PROE的模型转成3DMAX可以打开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PROE的模型转成3DMAX可以打开的格式

有用过犀牛软件吗?不知效果和3DMax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