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和工具钳工的区别

楼主(2012-08-03):
   装配钳工和工具钳工有没有可比性  我看别的帖子他们用的工具都差不多   学装配之前需不需要工具钳工的基础 还是他们本是就是亲戚关系

网友:
装配钳工是装配设备,工具钳工是制造工具,刀具等。

网友:
钳工的分工太多了;即维修钳工分机动车、非机动车等,机加划线、组装等,铸造型体钳工,等等太多了,各行业不同钳工有同样的工具不一样的使用方法。写到这一时不好找到共同点。

网友:
工具钳工可以不会装配,但是装配还是会些工具钳工比较好

网友A:
两者本来就出自同门,区别是:装配钳工要求对基础理论知识要丰富些,知识面要宽一些,比如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加工的表面粗糙度、零件的精度、同轴度、以及各种异型零件的精度测试、对材料的各种性质的了解、表面处理的各种性能,有一些不同的金属材料表面互相不能直接接触,因两种金属的电位差较大,长期接触会造成电池效应,引起腐蚀。同时作为装配钳工还要对图纸,特别是对装配图有着深刻地了解,能够了解设计师的意图,设备的功效,才能够将工作干好,当然前提是要有好的基本功。装配时,会发现一些零件超差,装不进去,那么,应该修哪个,就是装配钳工的功夫,总之要修的不破坏外观,不破坏功能强度,修价格低的零件等等。工具钳工一般对看图的要求不高,要对刀具、夹具、以及测量技术要有很高的功夫,更对钳工的手头功夫有极高的要求,比如刮研和研磨的精度就要达到磨床都达不到的精度和尺寸,量块的表面要研磨的平到两个量块贴到一起可以互相“粘上”的最精确的镜面粗糙度,尺寸精度更是机械无法达到的精确。同时,要对刀具的各种角度有着深刻地了解,才能造出合理的特殊刀具。总之,工具钳工就是用手艺挑战设备。

网友:
   钳工 太   复杂了

网友:
装配钳工是拧螺钉的,工具钳工是磨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本来就出自同门,区别是:装配钳工要求对基础理论知识要丰富些,知识面要宽一些,比如公差配合、形位公 ...

你说的基本正确了,不过有两点,我有点异议:

1、正规装配钳工正常情况下有几件工具是不允许使用的,榔头、锉刀、手锯等。装配钳工不可以在装配过程中对零件做修整的。

2、工具钳工对零件图纸认识及对各类机加工设备的加工工艺都要非常熟悉。

这两种钳工本来就是亲戚,但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算是远房亲戚吧。我感觉工具钳工改学装配钳工相对装配钳工改学工具钳工容易一些。

网友:
你说的在你的工作范围是你说的那样,但是,钳工的范围很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工作要求,在很多地方使用榔头、锉刀、刮刀、还是经常用的。不可一概而论。另外,装配钳工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他来协调各个工种的加工误差的最终调整,应对尺寸链与公差链的计算调整有一定的知识。